HDMI 2.0 送检,眼图睁不开, 何解?

楼主(2019-09-16):
1, 我司产品, 含2 个HDMI 2.0 口, 近日送去做认证. 检测结果, 眼图fail.
2, 路过的朋友, 是否遇过类似的情况. 如何解这样的问题?
产品及报告细节如下:
    a, 除了眼图本身, 其它事项都pass  (包括阻抗, 长度匹配...)
    b, 两个connector, fail事件都发生在D1这一差分对上, 其它三对则全部pass(包括眼图)
    c, 最后一张是Layout 图, 色部分就是HDMI 的走线, 色的两对, 分别是各自Port的D1(即fail的那一对)
    d, HDMI的线都是走在表层( 其中2 lane有换层, 但是都是表层.)

谢谢先!

网友:
    会不会是串扰的原因?

网友A:
检查一下红色标记区域走线是否满足规则,参见: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6800-1-1.html

网友:
这个眼图应该能过的。试着移动下眼图位置;
把眼图Y轴向上移动50mV基本就能过。

网友:
    抖动 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红色标记区域走线是否满足规则,参见: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6800-1-1.html

感觉这样绕 关系不大

网友:
    等待大神回答

网友:
    蛇形走线太多了。这样会造成反射太严重,另外蛇形走线尽量满足3w规则,差分线尽量不走蛇形线,即使走也要对称

网友:
    差分线换层的时候在过孔旁边打一地过孔,这样保持返回电流路径的连续性,虽然他是差分,可以以差分线作为返回电流路径,不过最好还是打一过孔

网友:
    时钟的电源也处理一下,电源不好也会抖动很厉害,最好用LDO ,LDO尽量靠近时钟

网友:
    记得 BIOS 也可以调参数 让眼睛睁开

网友:
    等长线绕线不合理

网友:
    差分对应该是哪里发生了长度差异,就在哪里马上进行长度补偿,而不是到最后再统一补偿

网友:
    几层板,差分绕线对之间的间距这么大?
线路处理上没大问题,共模和ESD都加了 好好看一下细节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