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网络走线请教

楼主(2019-09-17):
mentor中多个网络走线的时候不能保持线排列的间距,同时走多根线好像间距自动就变化了,如何解决呢?

网友A:
这是根据ces中设罝的间距来变的

网友:
选中组线,RMB->Preserve Spacing During Move Tra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组线,RMB->reserve Spacing During Move Trace

这个是调线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根据ces中设罝的间距来变的

那有办法改善吗?

网友:
这块的体验和allegro不太一样,allegro是出来保持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组线,RMB->reserve Spacing During Move Trace

就是想固定间距,多网络布线。

YPP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固定间距,多网络布线。

各有各的利弊,Mentor多网络布线的间距是由CES约束设置的,这样有利于走高密度的线,不用再推挤了。

楼主:
我感觉有时候能保持间距,有时候就不行,线就聚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