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concept hdl 可以转 orcad capture 吗

楼主(2019-09-17):
进了家新公司 原理图软件用的allegro concept hdl ,整理原理图特别麻烦和耗时间,请问哪位知道allegro concept hdl 可以转 orcad capture吗,怎么转,不胜感激。

网友A:
顶一下!同样刚用HDL,发现用的人太少,会的人不也多,公司的人连元件自动编号都不会,每个元件都要自己改编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同样刚用HDL,发现用的人太少,会的人不也多,公司的人连元件自动编号都不会,每个元件都要自己改 ...

HDL的编号不是自动编号吗?一直用,直接打包就好了啊,打包就顺带自动编号,BOM不自动编号那是你们输出BOM时候没选择位号,但是一般都是默认的,不需要选择。

网友:
只会orcad转HDL的,反过来没玩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HDL的编号不是自动编号吗?一直用,直接打包就好了啊,打包就顺带自动编号,BOM不自动编号那是你们输出BO ...

打包的时候如何元件属性中的location前面没有$符号的话也不行,你可以试试,将location前面的$去掉,看还能不能自动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