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等效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9-09-17):
如图。。。

网友A:
前面说了前提条件是内阻为0,且仅针对交流情况。把VCC想象成一个无穷大的电容,对交流而言,就相当于短路

网友B:
感觉这个书有点问题啊,既然是在分析交流情况下,应该画出动态等效电路图啊,右图中三极管的画法有问题吧。如果是计算静态工作点,应该在直流情况下讨论,画出静态等效电路。

楼上说的很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书有点问题啊,既然是在分析交流情况下,应该画出动态等效电路图啊,右图中三极管的画法有问题吧。 ...

右图三极管有啥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说了前提条件是内阻为0,且仅针对交流情况。把VCC想象成一个无穷大的电容,对交流而言,就相当于短路

很形象,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右图三极管有啥问题呢?

你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C: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这个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优秀。。。

网友:
    VCC要回流到GND 所以等效为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