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运放高\低电平输出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9-09-17):
    如图,资料中显示运放输出低电平时,在相同VDD下IOL不同输出也不同,请问这时的IOL是怎样得到的?跟外围电路有关系吗?还有高\低电平输出的时候IOL方向也不同是怎么回事?谢谢解答

网友A:
    输出电流的大小和负载相关。电流方向高是输出,低是输入,自然是相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的大小和负载相关。电流方向高是输出,低是输入,自然是相反的

感谢解答,也就是说输出电流和运放输出端串联的电阻有关对吗?

网友:
    输出电流和负载相关的,不同电流下电压不同是因为运放内部晶体管压降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