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BC数据库更新DataBook

楼主(2019-09-17):
VX2.4
现在用的ODBC的数据库管理方式;
当MySQL数据库中的信息修改更新后,要怎么样才能同步到已经放置在原理图中的symbol中?
updata symbol或者updata library的方式都只能用于更新中心库,而没法更新databook数据库。
谢谢,请指教.

网友:
分两步不能更新吗?

网友:
就是第一步先更新库,然后从库更新databook呢。

网友:
从databook中重新打开库

网友A:
1.        打开Databook,点击New Live Verification Window
2.        工具会对当前页的所有器件属性与属性库中的最新属性信息进行对比,如发现不匹配时,会将问题器件列出。
3.        通过 Search for component按钮查询所对应的器件,并将不匹配的属性以红色形式标注。
4.        删除不匹配的值时,系统会自动查找到正确的器件属性信息。选择器件后,点击Annotate Component with All Properties.
5.        可以看到更新后的器件状态灯变为绿色,表示所有器件属性与Database一致。
6.        如果希望一次性将设计项目的所有器件进行校验,可以点击 New Hierarchical Verification Window,然后确定校验范围后,点击Verify All Components in the Current Design,得到校验结果后,依照上面介绍的方法,分别对问题对器件进行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打开Databook,点击New Live Verification Window
2.        工具会对当前页的所有器件属性与属性库中的最新属 ...

老吴V5,步骤详细。

网友:
    5楼说的对,跟新只是对于Dxdatbook里面的内容已经在原理图上的需要annotate

网友:
    databook重新打开就可以了!这时就已经更新了

网友:
    原理图中的要在更新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