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铜皮腐蚀

楼主(2019-09-17):
    今日收到一片客户端的故障PCB,拆掉塑料外壳,发现PCB铜皮已经被严重腐蚀,这个产品是在民用环境下使用,肯定不会接触到强酸强碱,各位大佬之前是否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可能是PCB接触到什么物质?

网友A:
    这种情况就是强酸腐蚀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就是强酸腐蚀的啊

    一般消毒用的清洁剂是不是酸性很强?

网友:
    等待最终的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消毒用的清洁剂是不是酸性很强?

一般清洁剂里面例如 84 里面含有次氯酸,次氯酸虽然是弱酸,但是具有较强氧化性,而且铜在电解质溶液中也容易发送化学反应,可以在pcb什么涂上一层抗氧化隔绝的东西

网友B:
    你的产品一般工作环境呢?比如我有款产品,接触的就是海水,初期因为防水问题,经常腐蚀。楼主需要先说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产品一般工作环境呢?比如我有款产品,接触的就是海水,初期因为防水问题,经常腐蚀。楼主需要先说明啊

我的产品工作在正常有人居住的室内环境,一般不会有强碱强酸,目前怀疑是清洁剂漏进产品里面。

楼主(2019-11-26):
    在家里用洗手液做了测试,通电状态下把板子泡在洗手液里,1个月时间板子上的铜皮出现鼓泡现象,阻焊层开始剥离脱落。

网友:
    有铜锈,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电解氧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家里用洗手液做了测试,通电状态下把板子泡在洗手液里,1个月时间板子上的铜皮出现鼓泡现象,阻焊层开始 ...

泡在洗手液里1个月,PCB显然经不起这样折腾的。
失效板的腐蚀,显然是经过了异常的情况。如果想知道是什么导致的腐蚀,可以对表面产物做成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