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nger 的基本操作方法

楼主(2019-09-17):
使用的 altium Desinger 的版本是 16.0.5, 可能很多了使用的版本是 Altium Desinger 10.0.x的, 这个是比较经典的版本了, 大学教学貌似也喜欢用这个版本。 不过也可以称得是老古董了, 建议还是换了吧。

1.打开 Altium Desinger, 界面如下所示:

左上方和右边箭头指向处(即 Projects 和 Libraries)是我们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两个工作面板, 如果找不到它们了,可已点击右下方箭头指向处的 System, 从弹出的选项卡中选择 Projects 和Libraries, 就可以显示了, 当然麻烦一点也可以点击 View -> Workspace Panels -> System -> 选择 Projects 和 Libraries。

2.集成库分类

首先我们对要画的集成库进行一个较为简单的分类, 将其分为三类: 电子元器件(Electron_Components)、 集成电路(Integrated_Circuit)以及连接器(Connectors)。 为什么要分成三类, 而不全部直接放到一起呢? 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全部放到一起容量过大, 而且全部放到一个 Project 也会显得比较混乱。 那么这三类分别存放什么内容?

  • 电子元器件(Electron_Components)主要存放的是小型的元器件: 比如电阻、 电容、 二极管、 三极管、 继电器…… 这些内部构造比较简单的非集成元器件, 同时这些元器件的使用率比较高, 比如电阻、 电容几乎在每个电路图都会使用。
  • 集成电路(Integrated_Circuit: IC)也常称为集成芯片, 集成芯片的种类就比较多了, 如果后续原理图库太大的话, 也可能会考虑再进行细分。
  • 连接器(Connectors)属于元件, 但是我把它单独分出来了, 主要原因是连接器的种类很多, 而且每个种类还可以根据接口数量进行分类, 比如排针可以分为单排和双排的, 单排还可以从单针排到单二十针。

3.创建集成库

点击 File -> New -> Project -> 选择 Integrated Library,创建一个集成库项目: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