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瓦斯保护的动作原理及处理方法详细分析

楼主(2019-09-17):
变压器瓦斯保护的动作原理及处理方法详细分析

     【导读】变压器瓦斯保护的主要元件就是瓦斯继电器,它安装在油箱与油枕之间的连接管中。当变压器发生内部故障时,因油的膨胀和所产生的瓦斯气体沿连接管经瓦斯继电器向油枕中流动。
       一、动作原理

1、轻瓦斯动作原理:

轻瓦斯动作是由于气体聚集在朝下的开口杯内使开口杯在变压器油浮力的作用下,上浮接通继电器,发出报警,反应变压器内故障轻微,变压器油受热分解产生了气体。

2、重瓦斯动作原理:

重瓦斯是由于变压器内部发生严重故障时,产生强烈的瓦斯气体,使变压器的内部压力突增,产生很大的油流向油枕方向冲击,因油流冲击挡板,挡板克服弹簧的阻力,带动磁铁向干簧触点方向移动,使干簧触点接通,跳闸回路接通断路器跳闸。

变压器瓦斯保护的主要元件就是瓦斯继电器,它安装在油箱与油枕之间的连接管中。当变压器发生内部故障时,因油的膨胀和所产生的瓦斯气体沿连接管经瓦斯继电器向油枕中流动。若流动的速度达到一定值时,瓦斯继电器内部的挡板被冲动,并向一方倾斜,使瓦斯继电器的触点闭合,接通跳闸回路或发出信号,如图所示:瓦斯继电器KG的上触点接至信号,为轻瓦斯保护;下触点为重瓦斯保护,经信号继电器KS、连接片XE起动出口中间继电器KOM,KOM的两对触点闭合后,分别使断路器QF1、QF2、跳闸线圈励磁。跳开变压器两侧断路器,即:

直流+ → KG → KS → XE → KOM → 直流-,起动KOM。

直流+ → KOM → QF1 → YT → 直流-,跳开断路器QF1。

直流+ → KOM → QF2 → YT → 直流-,跳开断路器QF2。

再有,连接片XE也可接至电阻R,使重瓦斯保护不投跳闸而只发信号。

二、处理方法

1、运行中变压器轻瓦斯动作后处理:

1)汇报值长,联系检修人员,加强运行监视。

2)立即对变压器进行外部检查:是否漏油,油位是否过低,油温、绕组温度是否升高,变压器是否过负荷,变压器运行声音是否异常,保护装置或二次回路是否有故障,瓦斯继电器是否有气体并判断气量和颜色。

3)若瓦斯继电器内有气体,记录气量并鉴定颜色是否可燃,取样气样和油样色谱分析。

4)若色谱分析判断为空气,则变压器仍可运行;若气体为可燃的,说明变压器故障,必须停止运行;若气体不可燃,但不是空气,进行严密监视,如色谱分析超过正常值,经判断变压器故障,则停止运行。

5)必要时还可以检查油的闪光点,若闪光点较过去降低5℃以上,则说明变压器故障,必须停止运行。

6)注意瓦斯信号发出的间隔时间,如逐次缩短,则 表示变压器可能跳闸,此时禁止将瓦斯保护停用或改投信号,并汇报值长。

2、运行中变压器重瓦斯动作或轻、重瓦斯同时动作的处理:

1)汇报值长,联系检修。

2)检查变压器差动保护、速断保护或其它动作于跳闸的后备保护是否同时动作。

3)检查瓦斯保护是否正确动作,保护装置、二次回路有无故障,判断是否由于区外故障引起误动。

4)检查油位、油温、绕组温度、防爆门、套管、焊缝是否异常。

5)通知检修采集油样与气样进行分析,已鉴定变压器内部是否故障。

6)在重瓦斯保护的动作原因未查清前,不得合闸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