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出电压不稳定怎么办?时高时低?

楼主(2019-09-17):
变压器输出电压不稳定怎么办?时高时低?

     【导读】变压器一次侧电压不稳波动大,变压器二次侧所带负荷波动大,当负荷大于变压器容量时二次侧电压将会出现降低,当负荷降至变压器容量能承受的范围内,电压又会升起。到底该怎么办呢?变压器输出电压一会高一会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首先我们先从内部因素分析,变频器负载处有大功率电器启动造成电压瞬间下降,等到大功率电动机启动完毕电压恢复正常,这是最长见的原因。外部因素分析,一次高压线路有多台变压器使用而压降明显的通常都是接近高压用电末端,当前端几台变压器用电量增大适必会影响到末端的几台变压器电压,所以变压器电压忽高忽低基本上都是由于用电量增大而导致的,所以不必太在意,调整好企业内部用电继电保护即可。

忽略变压器本身存在的问题,假定变压器为理想变压器(所谓的理想变压器即导磁率为无穷大,铁芯中无损耗),可以得到变压器输出端电压和高压侧输入电压之间存在数值公式U1/U2=N1/N2

如果不是带载调压变压器可将N1/N2看做定值,那么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就只和高压侧输入电压存在正比关系。可能造成变压器输出电压波动的原因有:

1、高压侧电压不稳。

2、变压器负载波动较大,在变压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负载变大即变压器二次侧流过的电流变大,I1/I2=N2/N1高压侧的流过的电流也会变大,高压传输电路中的电能损耗与电流的平方呈正比,在高压侧未提高端电压的情况下,负载电流变大,在传输电路中电缆上产生的压降△U=I*R也就会变大。

3、附近电网中有大型设备正在启动或停车,其原因是大电流对电网造成的冲击。

知识补充:

变压器输出电压怎么调节?

一般配电变压器大多属于无载调压,共有3个挡位可供调节。通过改变分接开关动触头的位置来改变变压器绕组的匝数,从而改变输出电压。常用配电变压器一次电压为10千伏,二次输出电压为0.4千伏。配电变压器分接开关的Ⅰ挡位置为10.5千伏,Ⅱ挡位置为10千伏,Ⅲ挡位置为9.5千伏,一般应在Ⅱ挡位置。

调节分接开关的具体步骤为:

1.先停电。断开配电变压器低压侧负荷后,用绝缘棒拉开高压侧跌落式熔断器,然后做好必要的安全措施。拧开变压器上的分接开关保护盖,将定位销置于空挡位置。

2.调节挡位时,应根据输出电压高低,调节分接开关到相应位置,调节分接开关的基本原则是:

当变压器输出电压低于允许值时,把分接开关位置由Ⅰ挡调到Ⅱ挡,或由Ⅱ挡调整到Ⅲ挡;

当变压器输出电压高于允许值时,把分接开关位置由Ⅲ挡调到Ⅱ挡,或Ⅱ挡调整到Ⅰ挡。

3.调节挡位后,用直流电桥测量各相绕组直流电阻值,检查各绕组之间直流电阻是否平衡。若各相之间电阻值相差大于2%,必须重新调整,否则运行后,动静触头会因接触不好而发热甚至放电,损坏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