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看JLINK、JTAG、ULINK和STLINK的区别

楼主(2019-09-17):
## JTAG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联合测试工作组)是一种国际标准测试协议(IEEE 1149.1兼容),主要用于芯片内部测试。现在多数的高级器件都支持JTAG协议,如DSPFPGA器件等。标准的JTAG接口是4线:TMS、TCK、TDI、TDO,分别为模式选择、时钟、数据输入和数据输出线。标准的JTAG接口是4线:TMS、TCK、TDI、TDO,分别为模式选择、时钟、数据输入和数据输出线。

具有JTAG口的芯片都有如下JTAG引脚定义:
TCK——测试时钟输入;
TDI——测试数据输入,数据通过TDI输入JTAG口;
TDO——测试数据输出,数据通过TDO从JTAG口输出;
TMS——测试模式选择,TMS用来设置JTAG口处于某种特定的测试模式。
可选引脚TRST——测试复位,输入引脚,低电平有效。含有JTAG口的芯片种类较多,如CPU、DSP、cpld等。JTAG内部有一个状态机,称为TAP控制器。TAP控制器的状态机通过TCK和TMS进行状态的改变,实现数据和指令的输入。

## JLINK

J-Link是针对ARM设计的一个小型USB到JTAG转换盒。它通过USB连接到运行Windows的PC主机。J-Link无缝集成到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中,它完全兼容 PNP(即插即用):
(1)支持所有ARM7和ARM9体系;
(2)下载速度高达50KB/秒;
(3)无需外接电源(USB取电)
(4)最高JTAG速度达8MHz
(5)自动速度识别
(6)固件可升级;
(7)20脚标准JTAG连接器;
(8)带USB连线和20脚的扁平线缆;
(9) 可以用于KEIL ,IAR ,ADS 等平台 速度,效率,功能均比ULINK强 J-LINK仿真器V8版,其仿真速度和功能远非简易的并口WIGGLER调试器可比。J-LINK支持ARM7、ARM9、ARM11、Cortex-M3核心,支持ADS、IAR、KEIL开发环境。
V8.0版本除拥有上一版本V7.0的全部功能外,软硬件上都有改进:
(1)V8.0版的SWD硬件接口支持1.2-5.0V的目标板,V7.0只能支持3.3V的目标板。
(2)V8.0使用双色LED可以指示更多的工作状态,V7.0只有1个LED指示灯。
(3)V8.0增强了JTAG驱动能力,提高了目标板的兼容性。
(4)优化了固件结构,使应用程序区扩大一J-Link ARM主要特点。

## ULINK

ULINK——ULINK2是ARM公司最新推出的配套RealView MDK使用的仿真器,是ULink仿真器的升级版本。ULINK2不仅具有ULINK仿真器的所有功能,还增加了串行调试(SWD)支持,返回时钟支持和实时代理等功能。开发工程师通过结合使用RealView MDK的调试器和ULINK2,可以方便的在目标硬件上进行片上调试(使用on-chip JTAG,SWD和OCDS)、Flash编程。支持ARM7,ARM9, Cortex-M,8051和C166设备。
ULINK2:
· JTAG速度高达10MHz
· 支持Cortex-M串行查看器(SWV)数据和时间跟踪,速度高达1Mbit/s(UART模式)
· 执行、端口仿真和串行调试输出时的存储器读写实时代理
· 与Keil μVision IDE和Debugger无缝隙集成
· 宽目标电压,从2.7V – 5.5V可用
· USB供电(无须电源)
· 使用标准Windows USB设备,即插即用安装
· 目标连接器

## ST-LINK

ST-LINK /V2指定的SWIM标准接口和JTAG / SWD标准接口,其主要功能有:
(1)编程功能:可烧写FLASH ROM、EEPROM、AFR等。
(2)仿真功能:支持全速运行、单步调试、断点调试等各种调试方法,可查看IO状态,变量数据等等。
(3)仿真性能:采用USB2.0接口进行仿真调试,单步调试,断点调试,反应速度快!
(4)编程性能:采用USB2.0接口,进行SWIM / JTAG / SWD下载,下载速度快!

## 区别

LINK的功能要比JTAG强大,因为JTAG用的是并行口,所以在使用的时候不方便,而且功能也不如JLINK。ULINK功能更加强大。
ULINK是KEIL公司开发的仿真器,专用于KEIL 平台下使用,ADS,iar 下不能使用
JLINK 是通用的开发工具,可以用于KEIL ,IAR ,ADS 等平台 速度,效率,功能均比ULINK强

ULINK2的下载速度和调试速度确实没有JLINK的快。

网友:
看看JLINK、JTAG、ULINK和STLINK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