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下查分电容两端如何串成同一个XNENT?

楼主(2019-09-17):
处理差分组内等长时,发现电容两端没有串起来,怎么处理?

网友A:
AC耦合电容?

Y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耦合电容?

是的,耦合电容,两端没有串起来

网友B:
在CES中设置下就可以了

Y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CES中设置下就可以了

求指点

网友:
想知道答案,mark一下

网友:
1 在ces中先将耦合电容一段的一对差分拆开,及Delete掉
2 在ces的part中找到对应的两个电容,在ces中的Series项中的勾勾上
3 检查是否组成同一个Xnet了

网友:
    一般默认是勾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