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19导入Allegro文件提示allegro未安装,怎么解决?

楼主(2019-09-17):
AD19导入allegro文件提示allegro未安装,怎么解决?电脑已经正常安装allegro并可以打开待转换文件。

网友A:
文件是不是17.2的呀

网友:
allegro的环境变量设置有问题,进行路径修改即可

网友(2023-01-31):
引用 网友A:
文件是不是17.2的呀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本机装的是17.4,请问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件是不是17.2的呀

    解决了,在环境变量的home里面添加cadence安装路径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