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怎么画bottom是pad但是又可以连接top layer的pad

楼主(2019-09-17):
Lga封装,bottom layer 看起来全是实心的方形pad,需要和正面的芯片与器件相连,空间不足以打via。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通过设置pad的属性,使其在bottom layer 看起来没有孔,只有焊盘的前提下,与top layer 的各器件相连?没有插件。整个板子是15mm*15mm。144个31mil的正方形pad

网友:
    只能通过过孔连接到顶层去啊,因为中间的隔板是不导电的,可以过孔然后让厂家填充

网友(2019-12-18):
    放最小能加工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