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说protel和AD是兼容的吗?为什么我用AD开protel文件,打不开

楼主(2019-09-17):
不是说protel和AD是兼容的吗?为什么我用AD开protel文件,打不开?

网友:
软件会提示你导入,按提示一步步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要用4.0格式的

网友:
    对于PCB SCH LIB等是兼容的,但是AD不能直接打开DDB文件,需要安装导入器,导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