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 介绍一下ARM Linker的使用方法及功能

楼主(2019-09-17):
关于ARMLink

1 ArmLink可以:

1.         把多个目标文件及库文件(在ARM或THUMB代码中)连接与为一个可执行的映像文件。

2.         把多个目标文件部分地连接成为一个目标文件以作为下一步连接操作中的输入部分。

3.         指定内存中代码和数据的存放位置。

4.         产生关于已连接文件的调试及参考信息。

目标文件由多个输入部分组成,包括:代码,初始化数据或内存位置等,必须初始化为0。输入段(Input Section)可以是RO,RW或ZI三种属性。ArmLink用这些属性把输入段分成更大的模块,如输出段,区域及映像。装载区(Load regions)相当于ELF段。

典型的装载区位于系统复位时或当映像被调试器装入目标板后的系统内存映射中。当执行一个映像以前,你可能已经把它的某些段已经转移到了它们的执行地址处。因此一个映像的内存映像有两种不同的意义:

l         当程序和数据被首次装载时,是从内存的角度去看装载。

l         在代码已经被移入它的执行位置后,则是从内存的执行角度去看的。

根区(Root region)是指那些在其装载地址被执行的区域。

1.2 从armLink输出

输出以下一种文件:

1.         以ELF可执行形式的可执行映像

2.         以ELF目标文件形式的部分连接目标文件。

对一个简单的映像来说,ELF可执行文件仅包括RO和RW输出段。ELF可执行文件也有ELF段用于包含映像的输出段。

可以用fromELF工具把一个可执行映像文件转换成其他格式的文件。

建立可执行文件:

当使用armLink建立可执行映像时,它:

l         根据输入段的属性和名称进行排序,并把相同属性和名称的段合并在一个连续的地址内。

l         根据提供的分组及放置信息把目标段组织为内存段。

l         重新分配可重定位的值。

l         产生可执行映像。

1.3 armlink的选项

-re-base:设置包含RO输出段的区域的装载和执行地址。地址必须是对齐的。输入RO BASE为0x8000。

-rw-base:为包含RW输出段的区域指定执行地址。地址必须为字对齐方式。选项-split用于设置该区域的装载地址和执行地址。

-split

-entry:为映像指定一个唯一的初始入口。一个映像可能包括多个入口,但是可以用此命令指定一个初始入口并把它保存在可执行文件的头部供装载器使用。当一个映像被装载时,   ARM调试器使用此入口地址来寝化PC指针。初始入口必须满足:

l         映像入口必须位置可执行区。

l         可执行区必须是不可重写的,并且是一个根执行区(装载地址=执行地址)

-first:该选项把选择的输入区首先放在它的执行区。例如,这样可能把包含复位和中断向量的段放在映像的起始地址处。

2.1 指定映像结构

一个映像的结构可由以下方面进行定义:

l         它的连续区域和输出段的数目。

l         当映像被装载时这些区域和段在内存中的位置。

l         当映像被执行时这些区域和段在内存中的位置。

2.1.1 为目标文件和映像文件建立块

一个映像也是一个被存储的可执行文件,由映像,区域,输出段和输入段的层级形式构成。

l         每个映像由一个或多个区域构成,每个区域又由一个或多个段构成。

l         每个输出段包含一个或多个输出段。

l         输出段是目标文件中的代码和数据信息。

l         输入段:每个输入段包含代码或初始化数据,或者描述没有被初始化或在映像执行前必须初始化为0的的内存段。输入段可以有RO,RW,ZI三种属性。Armlink使用这些属性把多个输入段重组为更大的模块——输出段和域。

l         输出段:一个输出段是一系列连续的,具有相同属性(RO,RW,ZI)的输出段的组合。一个输出段与组成它的输入段具有相同的属性。在每个输出段内,输入段根据Section placement的规则进行排序。

l         域:每个域由1~3个输出段组成。域中的输出段根据其属性进行排序。首先是RO输出段,然后是RW输出段,最后是ZI输出段。每个域通常被映射为一个物理内存设备,如ROM,RAM或外设。

2.1.2 映像的装载与执行角度

当装载时,映像域被旋转在系统内存映射中。在执行一个映像前,你可能得要把其中的一些域移到它们的执行地址处并且需要建立ZI输出段。例如,初始化好的RW数据可能必须得从它在ROM中的装载地址处拷贝到RAM中的执行地址处。

2.1.3指定一个映像的内存映射

一个映像由任意多个域和输出段组成。每个域都有自己不同与其他域的装载和执行地址。为了建立映像的内存映射,armlink必须具有以下信息:

Grouping 输出段是如何被分配为输出段和域的。

Placement :映像域被定位于内存映射中的位置。

2.2放置段

第个输出段的基地址是由在连接器是指定的排序顺序决定的。当产生映像时,连接器按以下顺序对输入段进行排序:

l         按属性。

l         按输出段名称。

l         按它们在输入列表中的位置,除了-first,-last选项进行限定的项。默认情况下,连接器建立一个包括RO,RW的映像(或包括ZI输出段)。在系统具有内存管理硬件的系统中,RO输出段在运行时处于被保护状态,RO段也被放在目标板的ROM中。

3.1 获得连接器预定义符号

连接器定义了一些包含

的符号。这些符号及其他所有包含的符号。这些符号及其他所有包含
的名称都是ARM的保留字。这些符号被用于指定域的基地址,输出段的基地址和输入段的基地址及其大小。

你可以在你的汇编语言程序中引用这些符号地址,把它们用作可重定位的地址,也可能在C或C++代码中使用exern关键字来引用它们。

3.1.1与域相关的符号

当armlink生成映像时产生与域相关的符号。对每个包含ZI输出段执行域来说,armlink都产生包含了

ZIZI

的附加符号。

Load

regionnameregionname

Base            域的装载地址

Image

regionnameregionname

Base           域的执行地址

Image

regionnameregionname

Length             执行域的长度(4*字节)

Image

regionnameregionname

Limit               超出执行域结尾的字节地址

Image

regionnameregionname

ZI$$Base         在此域中ZI输出段的执行地址

Image

regionnameregionname

ZI$$Length      ZI输出段的长度(4*字节)

Image

regionnameregionname

ZI$$Limit        超出执行域中ZI输出段结尾的字节地址

在ZI域以上放置堆栈:stack和heap

通常使用与域相关的符号来在ZI域以上直接设置堆栈。请参考ADS Development Giude中有关ROM的章节。

3.1.2段相关的符号

一个简单的映像有三个输出段(RO,RW和ZI),这三个段产生三个执行域。对每个映像中的输入段,armlink都产生如下的输入符号:

Image

RORO

Base        RO输出段的起始地址

Image

RORO

Limit              超出RO输出段结尾的第一个字节地址

Image

RWRW

Base       RW输出段的起始地址

Image

RWRW

Limt        超出RW输出段结尾的第一个字节地址

Image

ZIZI

Base         ZI输出段的起始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