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件封装管脚焊盘设计规则,请教!

楼主(2019-09-17):
过孔焊盘大小如何设计?有没有一般的设计规则,请教大神,谢谢!

网友:
一般孔径设计是D+0.2~0.3mm,焊盘单边0.3~0.5mm

网友:
    常规插针安装的,根据管脚实际大小 圆针直径+0.15-0.3,方针对角线+0.15左右。管脚大于2mm的可适当再加大 最多0.5,3 g0 b! O2 {9 X  R
    当然资料有建议尺寸更好。

网友:
    这个要看你贴片的时候是需要过回流焊还是波峰焊。回流焊的焊盘和钢网都需要做大一些。

楼主(2022-07-19):
    谢谢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