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1.2和VX2.2的不同

楼主(2019-09-17):
请教下,VX1.2版本和VX2.2两个版本 有什么不同,自己用的感觉差不多?

网友A:
想要知道具体版本之间的差异,可以查看新版本的Highlight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要知道具体版本之间的差异,可以查看新版本的Highlight信息

拿走,谢了

网友:
大功能是相似的!细节有很多优化

网友:
版本更新的速度是杠杠滴

网友:
最直接可以看到区别的就是HazardExplor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