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OLED手机屏低光度有频闪?

楼主(2019-09-17):
据了解其PWM频是260HZ左右,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个频率不能做到2KHz左右,那样就应该查觉不到频闪了。

网友:
    调光方式的问题

网友:
    OLED如果采用高频PWM调光,那么显示屏会经常出现烧屏现象,并且屏幕的使用寿命比LCD少得多
    再有一个,动画的形成依靠视觉暂留,当频率低了的时候,屏幕看起来就不会那么亮
    而OLED在亮度高的时候PWM频率是比较高的,在低亮度的时候才是低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