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OLED屏会有屏闪而LCD屏可以避免?

楼主(2019-09-17):
据了解其PWM频是260HZ左右,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个频率不能做到2KHz左右,那样就应该查觉不到频闪了。

网友:
目前市面上的OLED屏,相比PWM调光闪动频率超过1250Hz的LCD屏肯定是要伤眼得多的。
OLED屏除了低于健康允许值的频闪频率外,还有个参数可以影响对人的伤害:频闪指数。
LED屏幕的每个像素点都是可以自发光的,但由于不同像素点的发光时间不一样,所以每个像素点的衰减速度不一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烧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