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个问题,Ka频段LNB接收频段18.2-19.2GHz、19.2-20.2GHz如何通过外部供电电...

楼主(2019-09-17):
请教大神个问题,Ka频段LNB接收频段18.2-19.2GHz、19.2-20.2GHz如何通过外部供电电压13V和18V进行切换?是否通过电压检测产生控制开关,然后由mcu控制本振产生?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
1、你的18.2-19.2   和19.2-20.2是两个独立的电路吗?  从一些厂家资料上看很容易在一个LNA 器件上实现这么宽的带宽。
2、LNA的工作电压13V或15V,一般lna不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完全可以用一个LDO 进行降压到合适电压

为了方便讨论,请楼主也同时介绍一下背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