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蓝牙模块的输出功率从原来的2dBm升级到8dBm,但距离没有明显的变化怎么办?

楼主(2019-09-17):
设计的音箱,想让通信距离远一些,所以把蓝牙模块的输出功率从原来的2dBm升级到8dBm,但距离没有明显的变化,这是为什么,求大神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单方向的输出功率提高了,但另一方向的接收灵敏度没变,所以距离也不变。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

网友:
如楼上所说
距离不只跟TX Power相关    也跟灵敏度相关

你可以看到   在大家RSSI都相同情况下
TX Power越大   距离越远
例如以RSSI= -85 dBm为例
TX power = 20 dBm距离最远  TXpower = 0 dBm距离最短

但是  你也可以看到
10 dBm的TX Power  甚至可以跟20 dBm的TXPower   有相同距离
原因是RSSI不同
一个只有-85dBm   一个可以到-90 dBm

所以   传输距离
不能只看TXPower   也要看灵敏度
其中一个烂   你的传输距离都不会远
所以你要做的    不是提高TX Power   那只会让线性度变差   耗电流变大
你要做的是改善灵敏度

网友:
    灵敏度请问是多少?你测试的2dBm是BT2.0吗?距离跟灵敏度关系更大吧,功率高只能说功耗大一点吧?

网友:
    下一步可以试试
1、调试接收机的有线灵敏度,
    2、检查调试天线效率。
3、做距离测试时,要考虑一下测试件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