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pspiceA/D中 E 这个仿真模块怎么用

楼主(2019-09-17):
请问一下PspiceA/D中 E 这个仿真模块怎么用

网友:
你可以打开pspice help,然后搜索“Index of PSpice symbol and part properties”,这里面有所有pspice符号的简介 ,E是电压增益,gain是增益倍数。
它的电路接法如图:

增益倍数为5的时候输入DC,10V,输出DC,50V,交流电压增益的接法也是一样的,把直流电压源换成交流电压源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