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ORE H.264 / H.265视频编解码器单元(VCU) - 为什么在编码大分辨率或多个流...

楼主(2019-09-17):
LogiCORE H.264 / H.265视频编解码器单元(VCU), 为什么在编码大分辨率或多个流时会看到帧丢失?

网友:
当您的总带宽很高时(例如4Kp60)或者您有多个视频流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为避免这种情况,用户应确保查看以下内容:
  • 如果使用PS DDR内存,请确保已正确配置从PL到PS的AFI接口
  • 确保在硬件和软件中启用编码器缓冲区以减少内存访问。
  • 确保使用最新版本的VCU控制软件和GStreamer 。
  • 尝试为VCU控制软件示例启用预取选项,以查看是否可以提高性能。它会将帧置于DDR中,以确保VCU不会缺乏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