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ARM中断函数

楼主(2019-09-17):
自己暂时总结的,不一定对,先记录下来:

ARM的中断函数是在startup code中定义的,在CODE区分配中断向量表时,及将中断函数定义出了

  • ; Vector Table Mapped to Address 0 at Reset
  •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                 EXPORT  __Vectors
  •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                 DC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                 DCD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                 DCD     0                         ; Reserved
  •                 DCD     0                         ; Reserved
  •                 DCD     0                         ; Reserved
  •                 DCD     0                         ; Reserved
  •                 DCD     0                         ; Reserved
  •                 DCD     0                         ; Reserved
  •                 DCD     0                         ; Reserved
  •                 DCD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                 DCD     0                         ; Reserved
  •                 DCD     0                         ; Reserved
  •                 DCD     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                 DCD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                 ; External Interrupts
  •                 DCD     GPIO0_IRQHandler          ; GPIO P0 Interrupt
  •                 DCD     GPIO1_IRQHandler          ; GPIO P1 Interrupt
  •                 DCD     GPIO2_IRQHandler          ; GPIO P2 Interrupt
  •                 DCD     GPIO3_IRQHandler          ; GPIO P3 Interrupt
  •                 DCD     GPIO4_IRQHandler          ; GPIO P4 Interrupt
  •                 DCD     CP_IRQHandler             ; Capture/PWM
  •                 DCD     ADC_IRQHandler            ; A/D Converter
  •                 DCD     Reserved_IRQHandler       ; Reserved
  •                 DCD     Reserved_IRQHandler       ; Reserved
  •                 DCD     Reserved_IRQHandler       ; Reserved
  •                 DCD     Reserved_IRQHandler       ; Reserved
  •                 DCD     Reserved_IRQHandler       ; Reserved
  •                 DCD     Reserved_IRQHandler       ; Reserved
  •                 DCD     Reserved_IRQHandler       ; Reserved
  •                 DCD     Reserved_IRQHandler       ; Reserved
  •                 DCD     UART0_IRQHandler          ; UART0
  •                 DCD     UART1_IRQHandler          ; UART1
  •                 DCD     UART2_IRQHandler          ; UART2
  •                 DCD     UART3_IRQHandler          ; UART3
  •                 DCD     TIMER0_IRQHandler         ; Timer0
  •                 DCD     TIMER1_IRQHandler         ; Timer1
  •                 DCD     TIMER2_IRQHandler         ; Timer2
  •                 DCD     TIMER3_IRQHandler         ; Timer3
  •                 DCD     WDT_IRQHandler            ; Watchdog timer
  •                 DCD     I2C0_IRQHandler           ; I2C0
  •                 DCD     I2C1_IRQHandler           ; I2C1
  •                 DCD     SSP0_IRQHandler           ; SSP0
  •                 DCD     SSP1_IRQHandler           ; SSP1
  •                 DCD     TIMER01_IRQHandler        ; Timer0 & Timer1
  •                 DCD     TIMER23_IRQHandler        ; Timer2 & Timer3
  •                 DCD     Reserved_IRQHandler       ; Reserved
  •                 DCD     Reserved_IRQHandler       ; Reserved
  •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不同芯片有各自的startup code,所以定义不同。

在startup code中定义的中断函数都是[weak]属性,如果编译器在别的文件中发现相同的函数名,则在链接时用别处的地址进行链接。

所以只要在工程的具体位置,按startup code中定义的名称直接完整该函数即可,不用在特别声明和与中断向量号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