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弱弱的问一下,TEA1533组成的开关电源,由那几部分组成?每个部分电路由那些元...

楼主(2019-09-17):
菜鸟弱弱的问一下,TEA1533组成的开关电源,由那几部分组成?每个部分电路由那些元器件组成。非常感谢!

网友:
    非常典型的并联型开关电源,你是自己在看书吗?

网友:
1脚:供电端(反馈供电)
2脚:地
3脚:稳压取样输入端(内部基准确电压为1.5V)
4脚:退磁检测输入端
5脚:过流检测输入端(与UC3842差不多,一般在开关管的S极上取)
6脚: 驱动输出
    7脚:空脚(高压隔离的作用)
8脚:高压传感器及启动供电端

网友:
    用BT3745看看。精度 5%,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