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初级和次级地之间Y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9-09-17):
向大家请教一下,反激电源初级和次级地之间一般加一个Y电容,然后我们讨论有同事却说,在BUS+和次级的GND之间加Y电容比前一种好。所以想请教大神是不是这样的呢?非常感谢!

网友:
    Y电容必须直接并用尽量短的直线连接到初级和次级的冷点,如果导通时MOSFET的dV/dt大于关断时的值,Y电容则连接到初级的地,反之连接到VBUS+。

网友:
    EMI_产生分析及无Y_电容充电器设计_EN.pdf (489.76 KB, 下载次数: 0)
    这里给出楼上说法的具体出处(一个是英文原版,一个是中文翻译,另一份示意图是其他论坛偷来的),以便大家研究讨论。

网友:
    Y电容的安装位置,我们以前只是通过对比测试来确定的,倒是没有像上面介绍得这么专业或有理论支持,希望大家也能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