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 ChipScope软件使用(上)

楼主(2019-09-17):
内容组织

1.建立工程
2.插入及配置核
2.1运行Synthesize
2.2新建cdc文件
2.3 ILA核的配置
3. Implement and 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
4.利用Analyzer观察信号波形
4.1连接器件
4.2下载配置FPGA
4.3载入信号端口名
4.4设置触发信号
4.5运行并观察信号波形
补充

1. 建立工程
ChipScope是配合Xilinx Ise使用的片内逻辑分析工具,使用的第一步是建立ise工程文件,详细步骤可参考ise使用说明。如果已有建好的ise工程,可跳过此步骤,打开已有工程即可。
建立工程时注意正确添加.v源文件和.ucf管脚配置文件。

2. 插入及配置核

        这里介绍的是ICON核和ILA核的使用方法。ILA核提供触发和跟踪功能,根据用户设置的触发条件捕获数据;然后在ICON的控制下,通过边界扫描口将数据上传到PC;最后在Analyzer中显示出信号波形。

2.1 运行Ise的Synthesize
          单击选中sources栏中的顶层源文件,右键点击processs栏中的Synthesize,点击Run,进行代码综合。

2.2 新建cdc文件
          右键单击sources栏中顶层源文件,点击new source,选择chipscope definition and connection file,设好文件名及文件路径,勾选add to project,然后一直点next完成建立。

网友:
ChipScope软件使用。

网友(2020-01-10):
想学,一看到波形就晕了。。

网友:
    感谢,正在学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