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EMC传导测试的问题

楼主(2019-09-17):
请教大神,
本人使用R&S EMC32软件测试传导干扰的时候(只是空扫背景),当测试从9KHz-150KHz时,会显示IF OVLD,并且骚扰值会达到500多dBUV,150KHz之后的背景测试正常。想请问下各位工程师,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的设备是 R&S 的ESR-3 接收机,非常感谢!

网友:
    会不会有别的强信号,平时有频谱仪的时候,如果有信号太强,不在SPAN有范围,会出现IF OVERLOAD。

网友:
    应该是9k—150k的带宽BW设置的不对。

网友:
    Scan Table,9k~150kHz Scan Range 的 Attenuation 的值是否設定太小    最好校准一下。

网友:
    应该是骚扰过大,可以增大限幅器,比如衰减50DB。

网友:
    RBW和VBW设置不对,9K-150K步进为2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