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I测试失败怎么办?

楼主(2019-09-17):
现在我们的产品做BCI测试,在1-10MHZ有干扰条纹,加了TDK的ACM1211-102后任没有多大改善,对摄像头单独测试没有问题,是机器的电源带来的干扰,那位大神有相关的经验,请赐教,非常感谢!* L2 K  q# L5 M) b8 T

网友:
电源干扰。1 重新LAYOUT,注意地线。2然后加电容把滤下。3加电感放在输入端。计算下要多大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