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 , 如何从系统中删除Xilinx Runtime(XRT)和/或shell?

楼主(2019-09-17):
    Alveo数据中心加速卡 , 如何从系统中删除Xilinx Runtime(XRT)和/或shell?

网友:
    有时需要从系统中卸载Xilinx Runtime(XRT)或shell。
    删除Red Hat / CentOS中的XRT和shell
    使用以下命令:
    sudo yum删除xrt
    仅删除Red Hat / CentOS中的shell
    1)找到包的名称。
    使用以下命令:
    yum list安装|安装了grep
    它应该类似于“xilinx-u200-xdma”或“xilinx-u250-xdma”,但会根据Alveo板类型和外壳而有所不同。
    2)删除shell包。
    使用以下命令:
    sudo yum remove <shell package name>
    其中<shell package name>来自第1步。
    这是删除U200 XDMA shell的完整命令的示例:
    sudo yum删除xilinx-u200-xdma
    在Ubuntu中删除XRT和shell
    使用以下命令:
    sudo apt删除xrt
    仅删除Ubuntu中的shell
    1)找到包的名称。
    使用以下命令:
    sudo apt list | grep xilinx
    它应该类似于“xilinx-u200-xdma”或“xilinx-u250-xdma”,但会根据Alveo板类型和外壳而有所不同。
    2)删除shell包。
    使用以下命令:
    sudo apt remove <shell package name>
    其中<shell package name>来自第1步。
    这是删除U200 XDMA shell的完整命令的示例:
    sudo apt删除xilinx-u200-x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