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告诉你select、poll、epoll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9-17):
本篇文章是对select、poll、epoll之间的区别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介绍。需要的朋友参考下

linux提供了select、poll、epoll接口来实现IO复用,三者的原型如下所示,本文从参数、实现、性能等方面对三者进行对比。

代码如下:

  • int select(int nfds, fd_set *readfds, fd_set *writefds, fd_set *exceptfds, struct timeval *timeout);
  • int poll(struct pollfd *fds, nfds_t nfds, int timeout);
  • int epoll_wait(int epfd, struct epoll_event *events, int maxevents, int timeout);

select、poll、epoll_wait参数及实现对比

1.select的第一个参数nfds为fdset集合中最大描述符值加1,fdset是一个位数组,其大小限制为__FD_SETSIZE(1024),位数组的每一位代表其对应的描述符是否需要被检查。

select的第二三四个参数表示需要关注读、写、错误事件的文件描述符位数组,这些参数既是输入参数也是输出参数,可能会被内核修改用于标示哪些描述符上发生了关注的事件。所以每次调用select前都需要重新初始化fdset。

timeout参数为超时时间,该结构会被内核修改,其值为超时剩余的时间。

select对应于内核中的sys_select调用,sys_select首先将第二三四个参数指向的fd_set拷贝到内核,然后对每个被SET的描述符调用进行poll,并记录在临时结果中(fdset),如果有事件发生,select会将临时结果写到用户空间并返回;当轮询一遍后没有任何事件发生时,如果指定了超时时间,则select会睡眠到超时,睡眠结束后再进行一次轮询,并将临时结果写到用户空间,然后返回。

select返回后,需要逐一检查关注的描述符是否被SET(事件是否发生)。

2.poll与select不同,通过一个pollfd数组向内核传递需要关注的事件,故没有描述符个数的限制,pollfd中的events字段和revents分别用于标示关注的事件和发生的事件,故pollfd数组只需要被初始化一次。

poll的实现机制与select类似,其对应内核中的sys_poll,只不过poll向内核传递pollfd数组,然后对pollfd中的每个描述符进行poll,相比处理fdset来说,poll效率更高。

poll返回后,需要对pollfd中的每个元素检查其revents值,来得指事件是否发生。

3.epoll通过epoll_create创建一个用于epoll轮询的描述符,通过epoll_ctl添加/修改/删除事件,通过epoll_wait检查事件,epoll_wait的第二个参数用于存放结果。

网友:
看看select、poll、epoll之间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