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模板问题

楼主(2019-09-17):
生BOM的时候想直接调用模板,然后生成BOM的时候可以直接调用,现在每次生成BOM还得再改一次格式,比较麻烦。

网友A:
自己按照想要的格式用excel做好模板保存为.xlt文件,导出BOM的时候模板选择这个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按照想要的格式用excel做好模板保存为.xlt文件,导出BOM的时候模板选择这个就可以。

这个,AD能自动识别吗?比如位号怎么进入位号那栏?

网友A:
使用Column=xxxx设置后就能自动写入对应数据。比如列首填Column=Footprint,那一栏就会是Footpri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Column=xxxx设置后就能自动写入对应数据。比如列首填Column=Footprint,那一栏就会是Footprint

好的,谢谢老哥,不知道能不能➕个vx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