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运放直流电平

楼主(2019-09-17):
DAC输出直流电平2.5V,运放输出1脚为什么是0V呢?有熟悉运放电路的朋友分析下吗?

网友:
3脚电压=2脚电压=4.7/(3.9+4.7),XLR_L-端进来的只要高于这个电平,输出即为低。或者换个角度,3脚电压=2脚电压=4.7/(3.9+4.7),XLR_L-=2.5,那输出得是多少才能满足电压平衡原理呢

网友:
    负反馈要大于输入  输出为低

网友:
    试试当XLR_L+不等于XLR_L-,输出是否有值

网友:
    差分放大电路在两端输入电压相等的时候,输出应该就是0V啊
在两端输入电压不等的时候才有输出

网友:
    正负输入不同的电压,看结果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