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检查DRC

楼主(2019-09-18):
请教下各位,有没有能够局部检查DRC的方法?

网友A:
DRC很多种,你指的是DFM的还是电气方面的?

网友B:
还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很多种,你指的是DFM的还是电气方面的?

电气方面的,比如hanger,short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功能?

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板子大的时候,对于改板,或者数字射频板,整板跑DRC太费时间了,看看有没有区域的

网友:
目前我还没有发现有这个功能,就是整版检查,看到不需要的直接跳过,看哪位大神分享下区域检查的方法

网友C:
将界面放大到到你想要DRC的部分,直接输入DRP后回车就可以,所检查的只有显示屏显示的部分

网友:
貌似跑起来时间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界面放大到到你想要DRC的部分,直接输入DRP后回车就可以,所检查的只有显示屏显示的部分

是mentor版本吗?在keyin command里面输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mentor版本吗?在keyin command里面输入吗?

区域看错了,不好意思。这是pads里面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区域看错了,不好意思。这是pads里面的方法

就说试了一下不行

网友D:
可以的,在Draw模式下先画一个DRC window,将其放置在你需要局部检查的位置。然后在Batch DRC的时候选择Use DRC window就可以实现局部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在Draw模式下先画一个DRC window,将其放置在你需要局部检查的位置。然后在Batch DRC的时候选择Use ...

V5,确实可以,学习了,谢谢!

网友:
    区域检查,目前来看使用率比较低,可能是因为效率的问题吧。

网友:
    区域跑的话会比较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