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接地电阻和测试仪使用方法

楼主(2019-09-18):
如何测量接地电阻和测试仪使用方法

     【导读】接地电阻就是电流由接地装置流入大地再经大地流向另一接地体或向远处扩散所遇到的电阻,它包括接地线和接地体本身的电阻、接地体与大地的电阻之间的接触电阻以及两接地体之间大地的电阻或接地体到无限远处的大地电阻。接地电阻测量方法有:两线法,三线法,四线法,单钳测量和双钳法。

一、什么是接地电阻?

接地电阻就是电流由接地装置流入大地再经大地流向另一接地体或向远处扩散所遇到的电阻,它包括接地线和接地体本身的电阻、接地体与大地的电阻之间的接触电阻以及两接地体之间大地的电阻或接地体到无限远处的大地电阻。接地电阻大小直接体现了电气装置与“地”接触的良好程度,也反映了接地网的规模。在单点接地系统、干扰性强等条件下,可以采用打辅助地极的测量方式进行测量。接地电阻主要分以下三种。

1.保护接地: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混凝土、电杆等,由于绝缘损坏有可能带电,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危及人身安全而设的接地。

2.防静电接地:防止静电危险影响而将易燃油、天然气贮藏罐和管道、电子设备等的接地。

3.防雷接地:为了将雷电引入地下,将防雷设备(避雷针等)的接地端与大地相连,以消除雷电过电压对电气设备、人身财产的危害的接地,也称过电压保护接地。

二、接地电阻测量的几种方法

1. 两线法

条件:必须有已知接地良好的地,如PEN等,所测量的结果是被测地和已知地的电阻和。假如已知地远小于被测地的电阻,测量结果可以作为被测地的结果。

适用于:楼群稠密或水泥地等密封无法打地桩的地区。

接线:E+ES接到被测地,H+S接到已知地。

2. 三线法

条件:必须有两个接地棒:一个辅助地和一个探测电极。 各个接地电极间的间隔不小于20米。原理是在辅助地和被测地之间加上电流,测量被测地和探测电极间的电压降,测量结果包括测量电缆本身的电阻。

适用于:地基接地,建筑工地接地和防雷接地。

接线:S接探测电极,H接辅助地,E和ES连接后接被测地。

3. 四线法

基本上同三线法,在低接地电阻测量和消除测量电缆电阻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时替换三线法。测量时E和ES必须单独直接连接到被测地。该方法是所有接地电阻丈量方法中正确度最高的。

4. 单钳测量

测量多点接地中的每个接地点的接地电阻,而且不能断开接地连接防止发生危险。

适用于:多点接地,不能断开连接,测量每个接地点的电阻。

接线:用电流钳监测被测接地点上的电流。

5. 双钳法

条件:多点接地,不打辅助地桩,测量单个接地。

接线:使用厂商指定的电流钳接到相应的插口上,将两钳卡在接地导体上,两钳间的间隔要大于0.25米。

三、接地电阻测试仪使用方法

1、使用接地电阻测试仪准备工作

①熟读接地电阻测量仪的使用说明书,应全面了解仪器的结构、性能及使用方法。

②备齐测量时所必须的工具及全部仪器附件,并将仪器和接地探针擦拭干净,特别是接地探针,一定要将其表面影响导电能力的污垢及锈渍清理干净。

③将接地干线与接地体的连接点或接地干线上所有接地支线的连接点断开,使接地体脱离任何连接关系成为独立体。

2、使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步骤

(1)、将两个接地探针沿接地体辐射方向分别插入距接地体20m、40m的地下,插入深度为400mm,如下图所示。

接地电阻测试使用图解:a)实际操作 b)等效原理

(2)、将接地电阻测量仪平放于接地体附近,并进行接线,接线方法如下:

①用最短的专用导线将接地体与接地测量仪的接线端“E1”(三端钮的测量仪)或与C2、”短接后的公共端(四端钮的测量仪)相连。

②用最长的专用导线将距接地体40m的测量探针(电流探针)与测量仪的接线钮“C1”相连。

③用余下的长度居中的专用导线将距接地体⒛m的测量探针(电位探针)与测量仪的接线端“P1”相连。

(3)将测量仪水平放置后,检查检流计的指针是否指向中心线,否则调节“零位调整器”使测量仪指针指向中心线。

(4)将“倍率标度”(或称粗调旋钮)置于最大倍数,并慢慢地转动发电机转柄(指针开始偏移),同时旋动“测量标度盘”(或称细调旋钮)使检流计指针指向中心线。

(5)当检流计的指针接近于平衡时(指针近于中心线)加快摇动转柄,使其转速达到120r/min以上,同时调整“测量标度盘”,使指针指向中心线。

(6)若“测量标度盘”的读数过小(小于1)不易读准确时,说明倍率标度倍数过大。此时应将“倍率标度”置于较小的倍数,重新调整“测量标度盘”使指针指向中心线上并读出准确读数。

(7)计算测量结果,即R地=“倍率标度”读数ד测量标度盘”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