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压敏电阻在电路中都有哪些作用

楼主(2019-09-18):
看看压敏电阻在电路中都有哪些作用

     【导读】压敏电阻是一种拥有非线性伏安特性地电子元器件,在电路中起到防雷、抗浪涌等作用,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款敏感元件,那么压敏电阻在电路中的应用具体都有哪些呢?

①防止操作过电压防护电路

操作过电压是电路工作状态突然变化时,电磁能量急剧转化,快速释放时产生的一种过电压,防止这种过电压可以用压敏电阻器保护各种电源设备、电机等。

②电路输入过压保护

大气过电压由于雷击引起,大多数属于感应性过电压,雷击对输电线路放电产生的过电压,这种过电压的电压值很高,可达100~10000V,造成的危害极大。因此对于必须对电气设备采取措施防止大气过电压。可以采用压敏电阻器。一般采用与设备并联。如果电气设备要求残压很低时,可以采用多级防护。

③半导体器件的过压保护

为了防止半导体器件工作时由于某些原因产生过电压时被烧毁,常用压敏电阻加以保护,在晶体管发射极和集电极之间,或者在变压器的一次连接压敏电阻,能有效地保护过电压对晶体管的损伤。在正常状态下,压敏电阻呈高阻态,只有很想的漏电流,而当承受过电压时,压敏电阻迅速变成低阻状态,过电压能量以放电电流的形式被压敏电阻吸收,浪涌电压消失以后,当电路或元件承受正常电压时,压敏电阻又恢复到高阻状体。对于二极管和晶闸管来说,一般将压敏电阻和这些半导体元件并联或者于电源并联,而且应满足两个要求:一是重复动作的方向电压要大与压敏电阻的残压,二是非重复动作的反向电压也要大于压敏电阻的残压。

④接触器、继电器防护器

当切断含有接触器,继电器等感性负载的的电路时,其过电压可以超过电源电压的数倍,过电压造成接点间电弧和火花放电,烧损触头,缩短设备寿命。由于压敏电阻在高电位的分流作用,从而保护了触点。压敏电阻和线圈并联时,触点间的过电压等于电源电压与压敏电阻残压之和,压敏电阻吸收的能量为线圈存储的能量,压敏电阻与触点串联时,触点的过电压等于压敏电阻的残压,压敏电阻吸收的能量为线圈存储能量的1.2倍。

以上便是压敏电阻在电路中起到的一些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