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通用分析程序 PSPICE 简介(下)

楼主(2019-09-18):
四、使用 Pspice 仿真的一般步骤

1、输入电路结构。选择 Draw/Get New Part 或相应的图标,将元器件从库中调出放置在图形编辑页面上,再选择 Draw/Wire 或相应的图标画出电路连线。

2、编辑修改电路元器件标号和参数值。包括直流电源和信号源参数。主要通过选择Edit/Attributes…或相应的图标来完成。有些参数要通过 Edit/Model…来修改。

3、分析功能设置。根据不同的分析要求,选择 Analysis/Setup…设置不同的分析功能。

4、电路规则检查及生成电路网络表格。规则规定每个节点必须有一个到“地”的通路,每个元件至少有两个以上的连接点。该步在执行仿真时可自动完成。

5、执行仿真。选择 Analysis/Simulate 或相应的图标,PSPICE 开始进行电路连接规则检查和建立网络表格文件,然后自动调用 PSPICE 程序项进行仿真分析,分析过程能自动报错。分析结果存入文本文件*.out 和波形数据文件*.dat 中。如果有波形输出,就自动调用波形后处理程序 Probe。

6、仿真结果分析及输出。从输出的文本文件*.out 和波形数据文件*.dat(用 Probe 程序打开)中观察仿真结果,这些结果还可由打印机输出。

五、PSPICE 中的主要元器件

表(六)列出了 PSPICE 教学版提供的一些主要的模拟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