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变压器的连接方式,常见接线组别及使用场合(实用)

楼主(2019-09-18):
    看看变压器的连接方式,常见接线组别及使用场合(实用)

         【导读】常见的变压器铭牌上标的连接组别:Dyn11,这是什么意思呢,高压侧和低压侧如何接线?等你理解了变压器连接组别的规律,任何铭牌你一看便知。技术文章有点生涩难懂,希望大家耐心读完,知识是一点一点积累的。

    变压器连接组别:变压器的接线组别就是变压器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组合接线形式的一种表示方法。

    常见变压器高压侧有三角形和星型接法,低压侧也有三角形或星型接法;这几种接法相组合,加上高压侧和低压侧电压形成一定的角度差;再加上高低压侧中性点有接地和不接地两种方式,这就构成了变压器连接组别的所有要素。

    举个简单的列子,我们常见的变压器铭牌上标的连接组别:Dyn11,这是什么意思呢,高压侧和低压侧如何接线?等你理解了变压器连接组别的规律,任何铭牌你一看便知。技术文章有点生涩难懂,希望大家耐心读完,知识是一点一点积累的。

    变压器连接组别的表示方法

    IEC标准中规定了变压器绕组联接组的最新表示方法。即三相变压器绕组,连接成星形、三角形、曲折形时对于高压绕组则分别用Y、D、Z表示;对于中、低压绕组则分别用小写字母y、d、z表示。

    如果是星形或曲折形联结有中性点引出时,则分别用YN或ZN,yn或zn表示。变压器按高压、低压绕组联结的顺序组合起来就是绕组的联结组。今天主要讲解Y和D型接法,Z型接法比较少见,我们通过Y和D型完全可以理解。通过典型的几种接法,让大家迅速的理解。

    常见三种连接组别及使用场合

    1.Dyn11的意义:D:高压侧三角形接法,y:低压侧星型接法;n:低压侧中性点引出;11:高低压差相位差30度。

    使用场合:单相不平衡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25%,即单相负载多;系统有较大的谐波存在,有消谐作用;

    Dyn11

    2.Yyn0的意义:Y:高压侧星型接法,无中性点引出;y:低压侧星型接法;n:中性点引出;0:高低压差位差0度。

    使用场合:三相负荷基本平衡;供电系统谐波不严重;常用于10KV系统。

    Yyn0

    3.Yd1意义:Y:高压侧星型接法;d:低压侧三角形接法;1:高低压差相位差30度。

    使用场合:35KV配电系统。

    三相变压器在电力系统和三相可控整流的触发电路中,都会碰到变压器的极性和联接组别的接线问题。变压器绕组的联接组,是由变压器原、次边三相绕组联接方式不同,使得原、次边之间各个对应线电压的相位关系有所不同,来划分联接组别。通常是采用线电压矢量图对三相变压器的各种联接组别进行接线和识别,对初学者和现场操作者不易掌握。而利用相电压矢量图来对三相变压器各种联接组别进行接线和识别,此种方法具有易学懂、易记牢,在实用中即简便又可靠的特点,特别是对Y/△和△/Y的联接组,更显示出它的优越性。下面以实例来说明用相电压矢量图对三相变压器的联接组别的接线和识别的方法。

    1、用相电压矢量图画出Y/△接法的接线图

    首先画出原边三相相电压矢量A、B、C,以原边A相相电压为基准,顺时针旋转到所要求的联接组。

    如图1所示,Y/△-11的联接组别,顺时针旋转了330°后再画出次边a相的相电压矢量,此a相相电压矢量在原边A相与B相反方向-B的合成矢量上,由于原次边三相绕组A、B、C和a、b、c相对应,我们把次边a相绕组的头连接次边b相绕组尾,作为次边a相的输出线,由此在三角形接法中,只要确定了次边a相的连结,其他两相的头尾连接顺序和引出线就不会弄错。因此根据原次边相电压矢量便可画出Y/△-11组接线图,如图2所示。

    2、用相电压矢量图来识别Y/Δ 接法的联接组别

    如要识别图3所示的Y/△接法的联接组别,首先画出原边相电压矢量A、B、C,根据图3的接线图可以看出,次边a相绕组的尾连接C相绕组的头作为次边a相的输出线,由于次边a与原边A同相位,我们把次边a相相电压矢量画在原边相电压C和-A的中间,以原边A相为基准,顺时针旋转次边a相,它们之间的夹角为210°,由此这个接线图是Y/△-7组,见图4。

    3、用相电压矢量图画出△/Y接法的接线图

    首先画出次边a、b、c三相相电压矢量图,以次边a相相电压矢量为基准,逆时针旋转到所要求联接组,再根据此矢量图画出该组别的接线图。

    如图5所示,先画出△/Y-5组的矢量图,再逆时针旋转150°,画出原边A相相电压矢量,此A相相电压矢量上,因此根据此矢量图便可画出△/Y-5组的接线图可知,次边a、b、c三个头作为a、b、c三相的输出端,原边A的尾C的头,B的尾接A的头,C的尾接B的头分别作为A、B、C三相的输出端,见图6。

    4、用相电压矢量图,识别△/Y接法的联接组别

    首先画出以次边a、b、c三相电压为基准的矢量图,再根据原边绕组的接法,只要将A相画在次边矢量上,以原边A相顺时针旋转到次边a相之间的夹角是多少,就知道该△/Y的接线图它属于第几组。

    如图7所示,识别图中△/Y的接线图它属于几组,根据上面的方法,画出次边a、b、c三相相电压矢量图,从接线图中可以看出原边A相绕组的头连接B相绕组的尾作为原边A相引出线,因此我们把原边相电压矢量A画到次边矢量a和-b中间,而次边C相绕组的头作为次边a相输出,因此我们把次边矢量C当成是矢量a调相来使用,然后以原边A相顺时旋转到次边a相,它们的夹角为270°,因此这个接线图为 △/Y-9联接组,见图8。

    由此可见,用相电压矢量图来对三相变压器各种联接组别进行接线和识别的方法简单易学,却在现场实践过程中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