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测量线距离用show measure 不显示测量值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09-18):
allegro 测距

网友:
应该是窗口不知跑哪里去了

网友:
    有没有被最小化到左下角

网友:
    对话框最小化了吧

楼主:
,两个屏幕,页面跑到另一个屏幕的最下面,只露出一点点

我就是 跑到另一个屏幕上了

网友(2020-07-13):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1-10-27):
    +1,也出现这个问题了,折腾好久,把另一个屏幕关了,就出来了!!

网友(2022-01-0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把文件关了只留一个PCB文件就好了

网友:
    两个屏幕,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