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 C+CGI+Ajax在S3C2440中的应用

楼主(2019-09-18):
1,建立文件test.html

  • <html>
  • <head>
  •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liuxizhen</title>
  •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src="xmlhttpreq.js"></script>
  • </head>
  • <body>
  •   <h3>获取服务器当前时间</h3>
  •   服务器当前时间是:
  •   <input type="button" value="提交" οnclick="sender()" />
  • </body>
  • </html>

2,建立js文件xmlhttpreq.js

特别注意其中的在回调函数里有个setTimeout,还设置客户端的更新周期。

  • /*
  • *创建异步访问对象
  • */
  • function createXHR()
  • {
  •     var xhr;
  •     try
  •     {
  •         xhr = new ActiveXObject("Msxml2.XMLHTTP");
  •     }
  •     catch (e)
  •     {
  •         try
  •         {
  •             xhr = new ActiveXObject("Microsoft.XMLHTTP");
  •         }
  •         catch(E)
  •         {
  •             xhr = false;
  •         }
  •     }
  •     if (!xhr && typeof XMLHttpRequest != 'undefined')
  •     {
  •         xhr = new XMLHttpRequest();
  •     }
  •     return xhr;
  • }
  • /*
  • *异步访问提交处理
  • */
  • function sender()
  • {
  •     xhr = createXHR();
  •     if(xhr)
  •     {
  •         xhr.onreadystatechange=callbackFunction;
  •         //test.cgi后面跟个cur_time参数是为了防止Ajax页面缓存
  •         xhr.open("GET", "test.cgi?cur_time=" + new Date().getTime());
  •         xhr.send(null);
  • }
  •     else
  •     {
  •         //XMLHttpRequest对象创建失败
  •         alert("浏览器不支持,请更换浏览器!");
  •     }
  • }
  • /*
  • *异步回调函数处理
  • */
  • function callbackFunction()
  • {
  •     if (xhr.readyState == 4)
  •     {
  •         if (xhr.status == 200)
  •         {
  •             var returnValue = xhr.responseText;
  •             if(returnValue != null && returnValue.length > 0)
  •             {
  •                 document.getElementById("current_time").innerHTML = returnValue;
  •                 setTimeout(sender, 1000);
  •             }
  •             else
  •             {
  •                 alert("结果为空!");
  •             }
  •         }
  •         else
  •         {
  •             alert("页面出现异常!");
  •         }
  •     }
  • }
  • /*
  • setTimeout(sender, 1000);
  • */

  •

3,建立linux下的cgi文件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dlib.h>
  • #include <time.h>
  • int main(void)
  • {
  •     time_t current;
  •     struct tm *timeinfo;
  •     time(¤t);
  •     timeinfo = localtime(¤t);
  •     //这一句一定要加,否则异步访问会出现页面异常
  •     printf("Content type: text/html\n\n");
  •     printf("%s", asctime(timeinfo));
  • }

  生成test.cgi的可执行文件。

将test.cgi和html,js文件放在服务器的www目录下。登录服务器查看,时间就是变化的,可以自动更新的。

网友:
看看C+CGI+Ajax在S3C2440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