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电感线圈检测方法以及电感线圈热传导对电路的影响

楼主(2019-09-18):
    看看电感线圈检测方法以及电感线圈热传导对电路的影响

    【导读】当我们在选择并确定使用电感线圈时,首先想到的是电感线圈的质量问题是否检测标准。当进行电路设计的时候,电感线圈所产生的热量在电路中占很重要的分量。产生热量就会导致电感线圈的温度升高,温度对电感线圈的影响非常大,线圈的电阻一般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下面简述一下电感线圈检测方法以及电感线圈热传导对电路的影响。电感线圈检测方法:

1.对电感线圈Q值以及电感量的检测

    电感线圈包括但不限于阻流圈、低频阻流圈、振荡线圈等等,绝大多数电感线圈是根据客户产品的要求进行非标准制作,因为要根据实际需求自行定做,因此这类情况要复杂得多。

    为了保证电感线圈的质量,需要对电感进行检查,如果想要更精确地检测电感线圈质量,需对电感线圈的电感量及Q值检测,而这需要专业的仪器,正常工作中一般不进行这个检测,可通过对线圈的通电是否断路,Q值大小进行检测。

    2.通过万用表检测电感线圈

    通过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线圈的直流电阻,与要求的电阻值进行比较,如果测量的阻值比要求的阻值要大很多的话,或指针趋向于无限大时,可判断线圈出现断线,如阻值非常的小,则有可能出现短路,这两种情况一经确定,不需要你进行下一步检测,则可以判定线圈是坏的,不能使用的。如果检测出来阻值与要求的相差不大则可判定线圈是好的。

    减少电感线圈热传导对于电路的影响有以下方法:

    一、每个电路之中的每一个电子元件都有热阻抗,热阻抗数值的大小可以反映介质或介质间的传热能力的大小。热阻抗值的大小因材料、外部面积、使用用途、安装位置的不同而各异。使用导热性能大的热阻抗电子元件,是减少电感线圈热传导最传统有效的方法。

    二、对于用电路的散热,目前市场应用最广泛的是冷却风扇来驱热。通过改变电感线圈周围的热空气,用强制对流冷空气取代热空气,不断将电路的热量传输给周围的空气。一般来说当然冷却风扇可以有效增强30%散热能力,缺点是会产生震动和噪音,只适用在体积比较大的电脑、汽车配件设备、变频器、五金工具、制冷设备等传统或现代设备上。

    三、散热涂料通过直接施工到要散热降温的物体(电感线圈)表面,吸热蓄积升温的同时,吸热的热量将向外空间辐射散热。还可以增加自洁性、绝缘性、防腐性、防潮性等性能,是一种新兴减少电感线圈热传导对于电路的影响的方式。

    四、液体的导热系数和热熔比气体的要大,所以使用液体冷却会比风扇冷却效果好。通过冷却液直接和间接接触发电感线圈或其他电子元件热散发热量,将热量带出电路之中。缺点是成本比较高,体积和重量都比较大,维护困难。

    五、导热粘接胶和散热膏其作用就如同字面意思一样,具优秀的导热能力,可以有效提高电路中电子元件的散热能力,常用于涂抹在电子元件(电感线圈)的表面上,将热量传导到散热器(散热器采用铜或铝制作)上,散热器的将热量吸收后发散到电路外部,保持了电路的温度正常。其次散热膏有一定的防潮、防尘、防腐蚀等作用,是提高电子元件散热能力和稳定性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