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教你如何准确测量电机的绝缘电阻?

楼主(2019-09-18):
大神教你如何准确测量电机的绝缘电阻?

      【导读】加直流电压于电介质,经过一定时间极化过程结束后,流过电介质的泄漏电流对应的电阻称绝缘电阻。绝缘电阻是电气设备和电气线路最基本的绝缘指标。那么如何准确测量电机的绝缘电阻?

1摇表的描述

摇表,也叫兆欧表、绝缘电阻表,是为了避免事故发生,用于测量各种电器设备的绝缘电阻的兆欧级电阻表。一般有2500V、1000V、500V和250V几种电压规格的摇表,低压电气设备一般用500V的摇表。

2兆欧表的正确选择

对500伏以下电压的电动机用500伏兆欧表测量。如选用1000伏、2500伏兆欧表测量,会造成测量值不符合要求,并可能造成设备绝缘被击穿。请特别注意。

3兆欧表接线端的介绍

兆欧表有三个接线端钮,其中L表示“线”,E表示“地”,G表示“保护环”(即屏蔽接线端钮)。

4电动机绝缘电阻的概念

测量电动机的绝缘电阻以判断电动机的绝缘性能好坏。其实就是测量:

(1)电动机绕组对机壳的绝缘电阻。

(2)绕组相互间的绝缘电阻。

5兆欧表测量时的连接

测量电动机绕组对地(外壳)的绝缘电阻时,兆欧表接线端钮L与绕线接线端子连接,端钮E接电动机外壳或PE螺丝处;测量电动机的相间绝缘电阻时,L端钮和E端钮分别与两部分接线端子相接。

具体操作方法是:

把接在摇表L端的表笔搭在电动机的接线柱上,把接在摇表E接线端子的表笔搭在电动机的外壳上面,把摇表按照120转/分钟的速度转动摇把一分钟,看一看摇表的读数就是电动机线圈对地绝缘数值,然后把电动机的电动机接线端子上面的连接片取下,按照测量线圈对外壳的测量方法,可以分别测量出三相线圈之间的绝缘电阻。低压电气设备的绝缘水平不能够低于0.5兆欧,否者就是电气设备受潮,绝缘老化或者绝缘损坏。

6测量前的准备工作

测量前必须将被测电机的电源切断,并对地短路放电,决不允许电机带电进行测量,以保证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在测量前需要校表,具体操作方法是:

把摇表均匀摇动使它以120转/分钟速度转动一分钟,看一看在开路位置时,指针是不是指向无穷大,然后把表笔短接起来看一看指针回不回零,以检测摇表内部有没有受潮和开路等故障,然后我们就可以测量电动机的绝缘电阻。

7注意事项

(1)测量时,如果发现被测设备的绝缘电阻等于零,应立即停止摇转手炳,以免损坏兆欧表。

(2)在兆欧表没有停止摇转和设备没有对地放电之前,切勿触及测量部分和兆欧表的接线端钮,以免触电。

(3)测量完毕,应将被测设备对地放电。

(4)兆欧表也叫绝缘电阻表,它是测量绝缘电阻最常用的仪表。它在测量绝缘电阻时本身就有高电压电源,这就是它与测电阻仪表的不同之处。兆欧表用于测量绝缘电阻既方便又可靠。

8国家安装工程质量评定标准中规定

(1)新安装的低压电气设备,使用1000V摇表,其阻值大于0.5兆欧即可。

(2)对于已投运的低压电气设备,使用500V摇表,测量阻值不做规定。但测量阻值较以往测量记录有较大的下降,必须引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