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贴片电阻常见参数解析

楼主(2019-09-18):
看看贴片电阻常见参数解析

     导读】贴片电阻(SMD Resistor) 是金属玻璃釉电阻器中的一种,是将金属粉和玻璃釉粉混合,采用丝网印刷法印在基板上制成的电阻器。耐潮湿和高温, 温度系数小。可大大节约电路空间成本,使设计更精细化。以下是贴片电阻常见参数解析。

1、封装

贴片电阻有9种常见封装,

0201,0402,0603,0805,1206,1210,1812,2010,2512。

如何确定一颗电阻的封装?

通过测量电阻体积的大小对应相应的封装:

对被动器件了解较多的同学,通过上表,

可能发现一个小细节,

0201=0603,0402=1005,0603=1608....

是的,没有错实际电阻的封装与尺寸其实对应的是一个公制,一个英制的尺寸标准。

2、阻值

贴片电阻阻值如何确认?

封装0402以下包括0402封装的电阻需要借助电阻表测量,封装0603以上的电阻,可通过电阻上的代码来确定相对应的阻值。

通常情况下,5%精度的电阻为3位数数字代码,其前两位代表真实数值,最后一位通俗理解为“0”的个数,或者说10的幂次。比如,

代码152=1500欧姆,为一千五百欧姆,也读作1.5K或者1K5。

1%精度的电阻通常为4位数数字代码(0603封装体积较小部分厂家采用E96代码,或者三位数数字代码下划横线的方式表示),其前三位代表真实数值,最后一位通俗理解为“0”的个数,或者说10的幂次。比如,

代码1501=1500欧姆,为一千五百欧姆,也读作1.5K或者1K5。

关于电阻阻值,经常有客户咨询某个阻值,如50欧姆,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阻值是不存在,接近是51欧姆或者47欧姆(5%精度体系内)。

通过日常接触,我们了解到有相当部分客户不了解电阻阻值的规律,在此提供一个电阻表的知识点,电阻的标称阻值常用的有E24,E96两个系列,分别对应5%精度和1%精度的系列电阻。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下E24,首先E系列是一种由几何级数构成的数列,E系列首先在英国的电工工业中应用,故采用Electricity的第一个字母E标志这一系列,24为这一系列中有24个数值,分别为1.0、1.1、1.2、1.3、1.5、1.6、1.8、2.0、2.2、2.4、2.7、3.0、3.3、3.6、3.9、4.3、4.7、5.1、5.6、6.2、6.8、7.5、8.2、9.1。这24个数值,在5%误差的范围内,可以前后衔接这样比起去生产更加精密的数值大大节约成本。

比如,3±5%,[2.85,3.15]3.3±5%,[3.135,3.465] 这一来3.1,3.2这样的值就在区间范围内就没必要重复生产。E96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