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一下linux键盘驱动

楼主(2019-09-18):
  • /*****************************************************************************
  • ;Copyright (C) 2005  Hyesco Technology Co.,Ltd
  • ;Institu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
  • ;WebSite:
  • ;Description:   Keyboard driver on Linux
  • ;Date:
  • ;Author:                Hyesco
  • ;E_mail:
  • *****************************************************************************/
  •
  • #include <linux/module.h>
  • #include <linux/kernel.h>
  • #include <linux/init.h>
  • #include <linux/sched.h>
  • #include <linux/fs.h>
  • #include <linux/poll.h>
  • #include <linux/slab.h>
  • #include <linux/ioport.h>
  • #include <asm/uaccess.h>
  • #include <asm/io.h>
  • #include <asm/irq.h>
  • #include <asm/arch/AT91RM9200_SYS.h>
  •
  • #include <asm/arch/hardware.h>
  • #include <linux/types.h>
  • #include <linux/delay.h>
  • #include <linux/string.h>
  • #include <linux/devfs_fs_kernel.h>
  •
  • //全局变量,常量;
  • static int major=0;
  • static char s_name[]="key";
  •
  •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 #define U16 unsigned short
  • #define U32 unsigned int
  •
  • #define key_buffer_len  10          //定义键盘缓冲区长度
  • #define KBD_JITTER          2           //ms
  • #define QUERY_FREQ          10          //jiffer=10ms
  •
  • struct kbd_info{
  •     U8 bKeyBuff[key_buffer_len];    //retunr key code
  •     U8 bCount;                                      //Key count in buffer
  •     U8 bStart;                                      //start location of key
  •     wait_queue_head_t key_wait;
  •     spinlock_t lock;
  • };
  •
  • //*********************************************************
  • //定义键值表,4X4矩阵键盘
  • //*********************************************************
  • static U8 keytable1[4][4] = {
  •     {0x11,0x12,0x13,0x14},
  •     {0x21,0x22,0x23,0x24},
  •     {0x31,0x32,0x33,0x34},
  •     {0x41,0x42,0x43,0x44},
  • };
  •
  • //*********************************************************
  • //函数原型
  • //*********************************************************
  • void Init_Keyboard(void);
  • int key_open(struct inode * inode, struct file * filp);
  • int key_release(struct inode * inode, struct file * filp);
  • unsigned int key_poll(struct file * filp, struct poll_table_struct * wait);
  • ssize_t key_read(struct file * filp, char *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 l);
  • void key_run_timer(void);
  •
  •
  • static struct kbd_info ownkbd_info;
  • static struct timer_list key_timer;
  •
  • struct file_operations key_fops = {
  •         owner:      THIS_MODULE,
  •         open:           key_open,
  •         release:    key_release,
  •         read:       key_read,
  •         poll:       key_poll,
  • };
  •
  •
  • //*********************************************************
  • //初始化模块函数;
  • //*********************************************************
  • static devfs_handle_t devfs_handle;
  • int __init KEY1_at91_init(void)
  • {
  •         //unsigned int result = 0;
  •
  •
  •         int ret;
  •
  •         //初始化键盘端口;
  •         Init_Keyboard();
  •         //注册模块;
  •         if ((ret=devfs_register_chrdev(major,s_name,&key_fops)) < 0)
  •             {
  •             printk("\r\n<1>Keyboard Register Fail!\r\n");
  •             return ret;
  •             }
  •
  •         //动态分配主设备号;
  •         if(major == 0)
  •             major = ret;
  •
  •         //建立设备文件,文件名为:key;
  •         devfs_handle = devfs_register(NULL, "key",DEVFS_FL_DEFAULT,
  •             major, 0, S_IFCHR | S_IRUSR | S_IWUSR,&key_fops, NULL);
  •
  •         init_waitqueue_head(&ownkbd_info.key_wait);
  •         ownkbd_info.bCount=0;
  •         ownkbd_info.bStart=0;
  •
  •         spin_lock_init(&ownkbd_info.lock);
  •
  •         key_run_timer();
  •         return 0;
  • }
  •
  • //*********************************************************
  • //键盘模块打开函数;
  • //*********************************************************
  • int key_open(struct inode * inode, struct file * filp)
  • {
  •         MOD_INC_USE_COUNT;
  •         return 0;
  • }
  •
  • //*********************************************************
  • //键盘模块释放函数;
  • //*********************************************************
  • int key_release(struct inode * inode,struct file * filp)
  • {
  •         MOD_DEC_USE_COUNT;
  •         return 0;
  • }
  •
  • //*********************************************************
  • //键值设置函数;
  • //*********************************************************
  • static int KEY_DATA(U8 x)
  • {
  •         int status=-1;
  •         switch(x)
  •             {
  •             case 0:
  •                 //第一行输出高电平
  •               status = AT91_SYS-> PIOB_PDSR & (0x1 <<0);
  •             break;
  •             case 1:
  •               //第二行输出高电平
  •               status = AT91_SYS-> PIOB_PDSR & (0x1 <<1);
  •             break;
  •             case 2:
  •                 //第三行输出高电平
  •               status = AT91_SYS-> PIOB_PDSR & (0x1 <<2);
  •             break;
  •             case 3:
  •               //第四行输出高电平
  •               status = AT91_SYS-> PIOB_PDSR & (0x1 <<3);
  •             break;
  •
  •             default:
  •                 break;
  •             }
  •         return status;
  • }
  •
  • //*********************************************************
  • //读键函数;
  • //*********************************************************
  • ssize_t key_read(struct file * filp, char *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 l)
  • {
  •         //Get count keys from keyboard
  •         U8 bTrueCount=0;
  •         U8 bTmp=0;
  •         if ((buf!=NULL) && (count>0) && (ownkbd_info.bCount>0))
  •                 {
  •                 spin_lock(&ownkbd_info.lock);
  •
  •                 bTrueCount=(count>ownkbd_info.bCount) ? ownkbd_info.bCount : count;
  •                 bTmp=ownkbd_info.bStart+bTrueCount;
  •                 if (bTmp<=key_buffer_len)
  •                         copy_to_user(buf, ownkbd_info.bKeyBuff+ownkbd_info.bStart, bTrueCount);
  •                 else
  •                         {
  •                         copy_to_user(buf, ownkbd_info.bKeyBuff+ownkbd_info.bStart, key_buffer_len-ownkbd_info.bStart);
  •                         copy_to_user(buf+key_buffer_len-ownkbd_info.bStart, ownkbd_info.bKeyBuff, bTmp-key_buffer_len);
  •                         }
  •                 ownkbd_info.bCount-=bTrueCount;
  •                 ownkbd_info.bStart+=bTrueCount;
  •                 ownkbd_info.bStart=(ownkbd_info.bStart<key_buffer_len)?ownkbd_info.bStart : (ownkbd_info.bStart-key_buffer_len);
  •
  •                 spin_unlock(&ownkbd_info.lock);
  •                 return bTrueCount;
  •                 }
  •         return -1;
  • }
  •
  • //*********************************************************
  • //  键盘轮询函数;
  • //*********************************************************
  • unsigned int key_poll(struct file * filp, struct poll_table_struct * wait)
  • {
  •         //Support select/poll
  •         spin_lock(&ownkbd_info.lock);
  •         poll_wait(filp,&ownkbd_info.key_wait,wait);
  •         if (ownkbd_info.bCount>0)
  •                 {
  •                 spin_unlock(&ownkbd_info.lock);
  •                 return POLLIN |POLLRDNORM;
  •                 }
  •         else
  •                 {
  •                 spin_unlock(&ownkbd_info.lock);
  •                 return 0;
  •                 }
  • }
  •
  • //*********************************************************
  • //  键扫描函数;
  • //*********************************************************
  • int Scan_Keyboard(void)
  • {
  •         //keyboard scan main function
  •         //scan key board to detect if a key down or up
  •         //the result is stored in ownkbd_info
  •         unsigned char row=0,col=0;
  •         unsigned int iScanCode1=0,iScanCode2=0;
  •         U8 bKeyLocation=0;
  •         int i;
  •
  •         spin_lock(&ownkbd_info.lock);
  •
  •         if (ownkbd_info.bCount<key_buffer_len)
  •             {
  •             //There are remains in Key buffer, so we continue scaning
  •             //get the location of the key buffer if a key down/up
  •             bKeyLocation= ownkbd_info.bStart+ownkbd_info.bCount;
  •             bKeyLocation=(bKeyLocation<key_buffer_len) ? bKeyLocation : (bKeyLocation-key_buffer_len);
  •
  •             //check key down
  •             if (KEY_DATA(0)==0)
  •             row=0x0;
  •             else if (KEY_DATA(1)==0)
  •                 row=0x1;
  •             else if (KEY_DATA(2)==0)
  •                 row=0x2;
  •             else if (KEY_DATA(3)==0)
  •                 row=0x3;
  •             else
  •                 goto end;
  •
  •             //列线全送高电平
  •         AT91_SYS-> PIOB_SODR |= 0xf0;     //0xfc0;
  •
  •             for(i=0;i<4;i++)
  •                 {
  •                 //PB4~PB7依次送出低电平
  •                 AT91_SYS-> PIOB_CODR |= (0x10 << i);
  •                 if (KEY_DATA(row) == 0)
  •                     {
  •                     //列值在行值的基础上加10,便于区别;
  •                     col = i+0xa;
  •                     iScanCode1 = row | (col<<4) ;
  •                     break ;
  •                     }
  •                 else if(i == 3)
  •                     goto end ;
  •                 else
  •             AT91_SYS-> PIOB_SODR |= (0x10 << i);
  •             }
  •
  •             mdelay(KBD_JITTER);
  •             AT91_SYS-> PIOB_CODR |=0xf0;
  •
  •             //check key down again
  •             if (KEY_DATA(0)==0)
  •             row=0;
  •             else if (KEY_DATA(1)==0)
  •                 row=1;
  •             else if (KEY_DATA(2)==0)
  •                 row=2;
  •             else if (KEY_DATA(3)==0)
  •                 row=3;
  •             else
  •                     goto end;
  •
  •
  •       AT91_SYS-> PIOB_SODR |= 0xf0;
  •
  •             for(i=0;i<4;i++)
  •             {
  •                 //AT91_SYS-> PIOB_SODR |= (0x1 << i);
  •                 AT91_SYS-> PIOB_CODR |= (0x10 << i);
  •                 if (KEY_DATA(row) == 0)
  •                     {
  •                     col = i+0xa;
  •                     iScanCode2 = row | (col<<4) ;
  •                     break ;
  •                     }
  •                 else if(i == 3)
  •                     goto end ;
  •               else
  •                     AT91_SYS-> PIOB_CODR |= (0x10 << i);
  •         }
  •
  •         //键确认
  •         if(iScanCode1 != iScanCode2)
  •         goto end;
  •
  •             //AT91_SYS-> PIOB_CODR |= 0xf;
  •             AT91_SYS-> PIOB_CODR |= 0xf0;
  •
  •         //键up
  •         while(KEY_DATA(row)==0);
  •
  •         *(ownkbd_info.bKeyBuff+bKeyLocation)=keytable1[row][col-0xa];
  •             ownkbd_info.bCount++;
  •
  •       //DPRINTK("Key up %d\n", *(ownkbd_info.bKeyBuff+bKeyLocation));
  •
  •         }
  •
  • end:
  •         spin_unlock(&ownkbd_info.lock);
  •         AT91_SYS-> PIOB_CODR |= 0xf0;
  •         return 0;
  • }/*end of scan*/
  •
  •
  • void key_timeout(unsigned long ptr)
  • {
  •     Scan_Keyboard();
  •       key_run_timer();
  • }
  •
  • void key_run_timer(void)
  • {
  •     init_timer(&key_timer);
  •     key_timer.function = key_timeout;
  •     key_timer.data = (unsigned long)0;
  •     key_timer.expires = jiffies + QUERY_FREQ;
  •     add_timer(&key_timer);
  • }
  •
  • //*********************************************************
  • //  键盘端口初始化函数;
  • //*********************************************************
  • void Init_Keyboard(void)
  • {
  •         //PB7~PB0用作键盘端口,PB0~PB3作为行,PB4~PB7作为列;
  •
  •         //使能PB7~PB0的GPIO功能
  •         //  PB7     PB6     PB5     PB4     PB3     PB2     PB1     PB0
  •         //  1           1           1           1           1           1           1           1
  •         AT91_SYS-> PIOB_PER |=0xff;
  •
  •
  •         // PB0~PB3 输入功能设置;
  •         // PB0~PB3 enable input;
  •         AT91_SYS-> PIOB_ODR |=0xf;
  •
  •         // PB0~PB3 enable input filter;
  •         AT91_SYS-> PIOB_IFER |=0xf;
  •
  •         // PB0~PB3 enable Pull up;
  •         AT91_SYS-> PIOB_PPUER |=0xf;
  •
  •
  •         // PB4~PB7 输出功能设置;
  •     // PB4~PB7 enable output;
  •     AT91_SYS-> PIOB_OER |=0xf0;
  •
  •         /* set PB4-7 are 0 */
  •     AT91_SYS-> PIOB_CODR |=0xf0;
  •
  •         /* enable piob clock */
  •     AT91_SYS-> PMC_PCER =0x1<< AT91C_ID_PIOB;
  •
  • }
  •
  • //*********************************************************
  • //注销模块函数;
  • //*********************************************************
  • void __exit KEY1_at91_cleanup(void)
  • {
  •         int retv;
  •         del_timer_sync(&key_timer);
  •
  •         //注销模块;
  •         retv=devfs_unregister_chrdev(major,s_name);
  •         return;
  • }
  •
  • module_init(KEY1_at91_init);
  • module_exit(KEY1_at91_cleanup);
  •
  • MODULE_AUTHOR("www.hyesco.com");
  • MODULE_DESCRIPTION("AT91 KEY Driver (AT91_KEY)");
  • MODULE_LICENSE("GPL");

  • /*****************************************************************************
  • ;Copyright (C) 2005  Hyesco Technology Co.,Ltd
  • ;Institu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
  • ;WebSite:
  • ;Description:   Keyboard test on Linux
  • ;Date:
  • ;Author:                Hyesco
  • ;E_mail:
  • *****************************************************************************/
  •
  • #include <sys/stat.h>
  • #include <fcntl.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ys/time.h>
  • #include <sys/types.h>
  • #include <unistd.h>
  •
  •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
  •         fd_set RFds;
  •     int retval;
  •     int fd;
  •
  •     unsigned char number=0;
  •     struct timeval tv;
  •
  •     fd = open("/dev/key",O_RDONLY);
  •     if (fd <0)
  •         {
  •         printf("open device key error!\n");
  •       return 0;
  •         }
  •
  •         tv.tv_sec=1;
  •         tv.tv_usec=0;
  •
  •         while(1)
  •             {
  •             FD_ZERO(&rfds);
  •             FD_SET(fd,&rfds);
  •             if (select(1+fd,&rfds,NULL,NULL,&tv)>0)
  •                 {
  •                 if(FD_ISSET(fd,&rfds))
  •                     {
  •                     retval=read(fd, &number, 1);
  •                     if (retval> 0)
  •                         printf("key %x stroke\n", number);
  •                     }
  •                 }
  •         }
  •
  •     close(fd);
  •     return 0;
  • }

网友:
看看linux键盘驱动。

网友:
学习一下linux键盘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