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板子打不开了?望大神们指点

楼主(2019-09-18):
,设置ces后,突然板子退出了,再打开就打不开了,怎么解决?

网友A:
再打开时,报什么错?

网友:
我好像也出现过这种错误,都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打开时,报什么错?

报的是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楼主:
报的是这个错误

可以打开,看错了,只是板子没有保存上,不是最新的

网友:
    正常着呢么

网友:
    这种一般情况下,是可以打开的

网友:
    allegro 突然挂掉有时会保存为.SAV,mentor 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