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测量的尺寸如何去掉整数后边的小数点?

楼主(2019-09-18):
公司要求AD画好图后标记的测量尺寸整数后不能有小数点,请问怎样去掉整数后边的小数点?

网友:
属性里不是有精度吗?

网友:
你把尺寸都改成整数就可以了

网友:
    1.修改属性里边的精度为0而不是0.0或0.00这样的,2是不显示尺寸,自己写

网友:
    双击数字就会出现,再把精度改为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