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AD19制作元件封装库时怎样调用自己制作的焊盘库?

楼主(2019-09-18):
AD19制作元件封装库时如何调用自己制作的焊盘库

网友:
最直接的方式是,直接复制焊盘到当前封装内。
至于调用方法,不清楚17与19是否有区别,我只有17。
在库界面的右下角有PCB,打开里面的PCB Pad Via Templates。
点击右侧的...,载入自己的焊盘库。
在“模板库里的Pad和Via”里选中需要使用的焊盘,右击,add to Internal Library,
这样就把自己的焊盘加入到“当前库文件里的Pad和Via”。
放置一个焊盘,双击,可以在最上面的Template里选择自己需要的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