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啥情况,AD 库加载工具不能添加封装了

楼主(2019-09-18):
不知道啥情况,AD 库加载工具不能添加封装了

网友:
显示的路径未找到是不是你更改了你原理图库的文件位置?如果更改了你库的位置,你需要点击库下面的Libraries,在里面更改库的路径到你现在AD库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