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linux串口通信程序

楼主(2019-09-18):
  • #include     <stdio.h>      /*标准输入输出定义*/
  • #include     <stdlib.h>     /*标准函数库定义*/
  • #include     <unistd.h>     /*Unix标准函数定义*/
  • #include     <sys/types.h>  /**/
  • #include     <sys/stat.h>   /**/
  • #include     <fcntl.h>      /*文件控制定义*/
  • #include     <termios.h>    /*PPSIX终端控制定义*/
  • #include     <errno.h>      /*错误号定义*/

  •
  • /***@brief  设置串口通信速率
  • *@param  fd     类型 int  打开串口的文件句柄
  • *@param  speed  类型 int  串口速度
  • *@return  void*/

  •
  • int speed_arr[] = { B384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             B384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
  • int name_arr[] = {384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             384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
  • void set_speed(int fd, int speed)
  • {
  •   int   i;
  •   int   status;
  •   struct termios   Opt;
  •   tcgetattr(fd, &Opt);
  •   for ( i= 0;  i < sizeof(speed_arr) / sizeof(int);  i++)
  •    {
  •            if  (speed == name_arr)
  •            {
  •                tcflush(fd, TCIOFLUSH);
  •             cfsetispeed(&Opt, speed_arr);
  •             cfsetospeed(&Opt, speed_arr);
  •             status = tcsetattr(fd, TCSANOW, &Opt);
  •             if  (status != 0)
  •             perror("tcsetattr fd1");
  •              return;
  •              }
  •    tcflush(fd,TCIOFLUSH);
  •    }
  • }
  • /**
  • *@brief   设置串口数据位,停止位和效验位
  • *@param  fd     类型  int  打开的串口文件句柄*
  • *@param  databits 类型  int 数据位   取值 为 7 或者8*
  • *@param  stopbits 类型  int 停止位   取值为 1 或者2*
  • *@param  parity  类型  int  效验类型 取值为N,E,O,,S
  • */
  • int set_Parity(int fd,int databits,int stopbits,int parity)
  • {
  •         struct termios options;
  • if  ( tcgetattr( fd,&options)  !=  0)
  •   {
  •           perror("SetupSerial 1");
  •           return(FALSE);
  •   }
  •   options.c_cflag &= ~CSIZE;
  •   switch (databits) /*设置数据位数*/
  •   {
  •           case 7:
  •                   options.c_cflag |= CS7;
  •                   break;
  •           case 8:
  •                 options.c_cflag |= CS8;
  •                 break;
  •         default:
  •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data size\n");
  •                 return (FALSE);
  •         }
  •   switch (parity)
  •           {
  •           case 'n':
  •         case 'N':
  •                 options.c_cflag &= ~PARENB;   /* Clear parity enable */
  •                 options.c_iflag &= ~INPCK;     /* Enable parity checking */
  •                 break;
  •         case 'o':
  •         case 'O':
  •                 options.c_cflag |= (PARODD | PARENB);  /* 设置为奇效验*/
  •                 options.c_iflag |= INPCK;             /* Disnable parity checking */
  •                 break;
  •         case 'e':
  •         case 'E':
  •                 options.c_cflag |= PARENB;     /* Enable parity */
  •                 options.c_cflag &= ~PARODD;   /* 转换为偶效验*/
  •                 options.c_iflag |= INPCK;       /* Disnable parity checking */
  •                 break;
  •         case 'S':
  •         case 's':  /*as no parity*/
  •                 options.c_cflag &= ~PARENB;
  •                 options.c_cflag &= ~CSTOPB;
  •                 break;
  •         default:
  •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parity\n");
  •                 return (FALSE);
  •                 }
  •   /* 设置停止位*/
  •   switch (stopbits)
  •           {
  •           case 1:
  •                   options.c_cflag &= ~CSTOPB;
  •                 break;
  •         case 2:
  •                 options.c_cflag |= CSTOPB;
  •                 break;
  •         default:
  •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stop bits\n");
  •                 return (FALSE);
  •         }
  •   /* Set input parity option */
  •   if (parity != 'n')
  •                   options.c_iflag |= INPCK;
  •     options.c_cc[VTIME] = 150; // 15 seconds
  •     options.c_cc[VMIN] = 0;
  •
  •   tcflush(fd,TCIFLUSH); /* Update the options and do it NOW */
  •   if (tcsetattr(fd,TCSANOW,&options) != 0)
  •           {
  •                   perror("SetupSerial 3");
  •                 return (FALSE);
  •         }
  •   return (TRUE);
  • }
  • /**
  • *@breif 打开串口
  • */
  • int OpenDev(char *Dev)
  • {
  • int        fd = open( Dev, O_RDWR );         //| O_NOCTTY | O_NDELAY
  •         if (-1 == fd)
  •                 { /*设置数据位数*/
  •                         perror("Can't Open Serial Port");
  •                         return -1;
  •                 }
  •         else
  •         return fd;
  •
  • }
  • /**
  • *@breif         main()
  •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         int fd;
  •         int nread;
  •         char buff[512];
  •         char *dev ="/dev/ttyS1";
  •         fd = OpenDev(dev);
  •         if (fd>0)
  •     set_speed(fd,19200);
  •         else
  •                 {
  •                 printf("Can't Open Serial Port!\n");
  •                 exit(0);
  •                 }
  •   if (set_Parity(fd,8,1,'N')== FALSE)
  •   {
  •     printf("Set Parity Error\n");
  •     exit(1);
  •   }
  •   while(1)
  •           {
  •                    while((nread = read(fd,buff,512))>0)
  •                    {
  •                       printf("\nLen %d\n",nread);
  •                       buff[nread+1]='\0';
  •                       printf("\n%s",buff);
  •                     }
  •           }
  •     //close(fd);
  •     //exit(0);
  • }